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打印机故障在哪里!

楼主(2010-10-31):
一台得实DS-600 针式打印机,
故障是:2联的票据,第一联很清晰,二联 就好似复印的一联 很淡 ,
什么问题 啊· 我感觉是针头 没力量一样 。压不上去
有没遇到过的朋友 。 谢谢哈··
打印机

网友:
雅安海洋
的帖子
一:调整纸张厚度(也是说:调整打印头和纸张的距离)
二:检查色带。色带盒
三:看下打印头内部线圈(试换打印头)
老大:你也试着先查下呀!别这么一问,让我无法回答!

网友:
看看EDS中多层拷贝打开,静音是否关闭。还有个重打模式。

网友:
恩 谢谢大家 ···我先看看···有问题在说···

网友:
这种情况就两个原因:
1:打印头距离没调好!打印机左边有个上下调节的挡!看在什么位置,0--7
2:打印头老化,针缩进去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用酒精浸泡打印头,进行清洗。

网友:
最好办法换打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