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冷机掉电

楼主(2010-10-31):
冷机第一次加电,几秒掉电,内存自检完毕,外接不掉电,正常。然后接好,整个机器正常。我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忘高手路过给指点下

网友:
显卡有可能,,还有个是屏那块

网友:
你都没有说明白,咋帮你分析呢

网友:
今天维修了一台5570,无显示 ,重做显卡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就是放一段时间冷机之后,再去开机,开机之后就会掉电。过一会儿,机器热了,打开之后就不会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