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重启

楼主(2010-10-31):
我有片梅捷SY-AMN6SI-RL老是重启,IO w83627DHG换过了还是一样,那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的帮忙下,谢谢!

网友:
是一开机就重启还是使用一段时间后重启请说清楚,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开机后过断时间才会重启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开机过会时间,莫名的重启

网友:
你 测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正确;了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可以说清楚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