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4520开机机器可以运行但是机器不显 三合一的MCP67MV-A2桥

楼主(2010-10-31):
     ACER4520的机器:AMD双核的CPU   三合一的MCP67MV-A2(08年的) 集显的机器
机器来时 开机电流到0.4A马上掉电 因为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器 故障现象也是一样的 所以凭着经验直接做桥
                做完桥后看电流已经亮了 但是 本机屏幕并没有显示  外接 显示器可以接到信号(由橙灯变蓝灯)但是显示器显示不出图像  而且机器反复从启
         以为桥没有做好 于是从新值了一般桥 晕竟然不跑CPU了   以为桥挂了 换了一片全新的 MCP67MV-A2(07年的)桥  看电流也可以亮了 而且大小写灯和小键盘灯闪下灭  开机之后按键盘大小写 指示灯都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本机屏和外接显示器都一点反映都没有    现在不想在做桥了
      想问下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啊!  怎么解决的! 帮帮忙!
           谢谢……

网友:
你有更换CPU试下吗,我上次也维修一台与你的故障一样,做了显卡不显,更换了CPU显示正常

网友:
没有换CPU   按理来说应该不是CPU问题啊 因为机器已经工作了 就是屏幕没有显示

网友:
换CPU试试,维修没有常理

网友:
这芯片不好搞,

网友:
换个CPU试下,有些CPU的内存控制器一个通道坏了,看电流是显示了,但就是不亮,换个槽就可以亮,换CPU就好了

网友:
我觉的应该换个CPU试下,AMD的CPU容易坏,而且容易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换了CPU还是一样 现在已经排除了CPU的问题!
求助   。。。。。。

网友:
这种问题,我倒建议你刷个BIOS试一下,ACER 4520有两个版本,4520各4520G,我

网友:
4520G和4520的BIOS是不一样的,4520G的是独立显卡,我有遇到过客人自己升级过独立显卡的BIOS后也是你这种情况,能正常进系统,而且还能听到进系统的音乐!但是LCD和外接都是没显,但是外接的无信号指示灯的能检查到信号,

网友:
如果灯能亮的话,可能重点查下桥的供电

网友:
cpu座子压过了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我没有碰到过  但是建议如果楼主没有思路的时候  最好把桥在做一次   灯能亮  电流正常  但是不显  外接也不行  应该是显卡问题   我以前做过什么型号不记得了  整板也是一个大芯片  我做了三次  呵呵  最后一次正常了

网友:
mcp67的桥不好做 我是没做好过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屏的高压板有没有问题,仔细看屏莫看有没有字,今天修一台也是换显卡,电流跳变正常,不显,怪了,看电流显示了,一看有字,没背光,居然屏里面进过水,高压板坏了,外接高压点屏亮了,字也看得到了,改通用高压板OK,测高压板上有没电压,ON信号正常不,拆开屏看看,要不换个屏看看!大小写能用证明没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CPU很烫,也会不显,AMD的CPU是爱坏,可能是U坐脱焊也有可以,仔细检查下!·一台是U很烫发,换U好的

网友:
   这个机子 确实很麻烦的。。    不过 我的建议也是先换CPU 看下 。    然后再去干桥把

网友:
桥的型号是不是一样哦。有些代V 有些代D 有些没有代。都不能通用呢

网友:
谢谢各位了!此机器已经修好了!最后又从新值了下原来的芯片竟然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用新的芯片不亮!
一共做了3次桥才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