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承龙T280S 问题求助

楼主(2010-10-31):
客人拿来大电流,  拆机发现3V MOS管短路,开关旁边有个PU2 6个脚小管子,好像弄号是AABO   烧毁.换掉3V MOS管发现IO发热,更换IO 8510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正常跑到1.10左右,接外接能听到显示器来信号的声音,就掉电了.说明机子是正常开机了.到刚开机的时候掉电,        关键就在开关旁边有个PU2  拆下来没有更换.不知道用什么弄号代换.4-5 -6 脚相连,19V左右.   试着用料板上的6个脚的管子代换,装上就烧/ 求助高手 用什么型号代换.有这个机型电路图的发一份,

网友:
没人会吗,

网友:
MOS是复合的.管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找到板号,看能不能找到图纸呀,随便代换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