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屏闪

楼主(2010-10-31):
机器屏闪的厉害,屏应该是没有问题(LP的屏)没装上A壳是好的,来回的动屏线也没有问题,偶尔的闪一下。用另一个4520的屏接上去灯管亮屏没显,用另一个屏的屏线接上去有时候也会闪,不知道有什么通病呀,高手指点。
通病

网友:
在线等呀。。。。。

网友:
屏闪一般不是屏就是显卡,如果有条件可以把另外一个相同机器的上半身(确定是好的),换过来看下,行就是屏,不行就可能是显卡

网友:
屏线问题,换条新的

网友:
谢谢了,搞定了,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