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

楼主(2010-10-31):
新手问题  大多笔记本CPU电压是最后一个出来的电压吗

网友:
一般的都是CPU的电压最后出来!

网友:
可是我这台华硕的笔记本CPU电压都出来了,可还有几个电感没有电压也没有图纸不知是什么电压

网友:
华硕什么机型?

网友:
屏最后出来

网友:
电压齐了才有时序其它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电压和时序是什么关系?时序不包括电压开启顺序那还叫什么时序。

网友:
按时序通常CPU是最后出来的。但有些板子保护做得不够,对于有些电压没有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A41I板号K49  兄弟有这个板的图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我也没有。

网友:
  IO坏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cpu电压是最后出来的

网友:
不会吧没  没有看到过哟

网友:
最后出来了,不同的机子不太一样把

网友:
屏供电才是最后把???

网友:
LZ可以看一下电感所连的是什么芯片然后网上搜一下这个芯片就可以知道这电感出来的是什么电压了。。。

网友:
跑下电路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