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测试卡不跑码

楼主(2010-10-31):
顾客一块华硕主板,开机没显示,主板表面也没有烧过的痕迹,用测试卡测试,无显示,复位灯常亮,测开机供电,CPU电路都没问题,时钟也正常,就是复位常亮,单独测电源电压也没事,最后拿朋友哪去看看,一切正常,我瞪眼了,不解,最后又拿回来试机,还是不行,最后打算换个新电源,试机,启动了,跑码也跑完了,电脑可以启动了,修理完工,这样的问题我是第一次遇到,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了。

网友:
咄咄怪事啊....搞维修就是经常碰到奇事.
有一次一台机子,只要躺下来就能开机点亮
如果把它立起来,就点不亮.把主板拆出来重装还是一样.
最后给我踢了两脚,再立起来又可以了.
不过这台机子目前还是偶尔会不开机,要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去才能开机.靠!

网友:
看来还是换电源后好了呀,,平时手头用于测试的备件一定要心里有数才行,,测试要用自己的电源,

网友:
自己电源肯定要先测试一下拉  不然工具都不好还怎么搞都是故障

网友:
应该是你的电源没有正常输入PG,才引起没有复位的

网友:
很好 楼主威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不小心修好一台电脑

网友:
晕,最怕是客人留下来装系统的机子隔天就开不起了,那主板也太经得起考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同,应该是没有PG

网友:
你的电源能开启其他的机子么??

网友:
我认为用自己的工具测一下是正确的,不要相信顾客的东西好的。

网友:
  怪事天天有的 对我们搞维修的说是很正常的  不过也是一点经验  学学

网友:
电源的灰线没有发出复位信号 你要是测量了 肯定就知道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的问题经常有啦,最好测试电源用好点的电源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虽然好了,还是存在隐患。放到后就接触上了,立起来就断开,重点查线路是否有接触不好的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