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ANS战神版上电停机保护

楼主(2010-10-31):
网吧送来一块Yeston ANS战神版V5.1的主板,上电一下就断电了!呵呵!把12V四接头取下,开机不保护了?检查U核芯供电没有短路,摸网卡芯片,晕!好热的,但不是很热,呵呵!

心想是不是网卡芯片坏了,不要紧,先测一下3.3VSB电压看,啊!有4V多,坏了,是不是1117芯片坏了?

呵呵!焊下来测量!

看,差点短路了啊!换了一个上去,不行啊,只有零点几伏的,又在料板上下一块,换上,呵呵!行了!

修理结束,好啦!

网友:
LZ能讲讲把1117拆下来是怎么测的吗?比如说用数字万用表。我只会在线测电压。汗

网友:
是啊.1117怎么测?

网友:
呵呵,说说吧,大家都想学习一下

网友:
有人说“ 参照78系列三端稳压IC的各脚阻值就可以判断其好坏” 但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一般看他上面是不是有标3。3的就是3。3V固定输出,测输入还输出不对就是它坏。

网友:
1117好像很少坏的嘛

网友:
我也只遇到过几只,不过这块板的1117,是坏了,可能是调整管短路了吧!

网友:
不通的板子3.3vsb不同需求  我也修到过pcia14 4v左右 以为1117坏了 去掉网卡 换了1117 还是4v 根据1脚分压的电阻计算 就是输出4.多v  但是能正常开机 呵呵!

网友:
117不输出的就遇到过,击穿升到4V多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电子元件,什么故障都有,做修理就是要找出故障的电路中损坏的元件,守珠代兔还是不行的!

网友:
学习一下也是不错滴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图文并茂呀

网友:
是网卡先坏还是1117先坏

网友:
1117坏了,网卡也跟着坏了!呵呵!

网友:
个人感觉要是我的话有可能先去掉网卡芯片。。不过感觉先去除1117的话挺方便的。

网友:
只能在线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