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在PE桌面没发现硬盘

楼主(2010-10-31):
硬是360G的。我用PQ分区,格式化,都正常。系统就是装不起来。进入PE,看到不硬盘。高手帮帮忙。遇到两台都是;华硕笔记本。没搞好。

网友:
硬盘没分区好,可以先GHO个系统到C盘,进系统后再分其他区,缺陷是有些带软件的无法安装上这些软件。GHOST选项是1 1 3.

网友:
在BIOS里改下硬盘接口就行,将SATA改为IDE就OK了

网友(点评):
你的方法是可以看到,但叫人家花新技术AHCI的钱用老式IDE的方法,这样不太好吧

网友(点评):
装XP只能改成IDE的,如果PE的内核是XP的一般都要改,但PE如果有SATA补丁的有些可以不改

网友:
PE版本太低了

网友:
换个光盘试试!!

网友:
就像三楼说的,把硬盘接口模式改成IDE的试一下。

网友:
换个分区软件。在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历害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历害

深圳同创电脑 -10 如此灌水。。。

网友:
硬盘模式,或者换一个支持SATA接口的光盘PE

网友:
谢谢大家,学习了。机子被人拿走了。下次试试看看。

网友:
有些机器,bios里没有相应的设置,只能用一步步安装的方法安装才行。特别是华硕的。

网友:
谢谢14楼,你说的方法好像有道理。记下了。

网友:
首先,这样的故障时最头疼的了,很耗时间。我们不用怀疑版主对软件的功夫。主要是应该是要排除是哪里出问题,然后才进行下一步。。

网友:
三楼说的对,在BIOS里改下硬盘接口就行,将SATA改为IDE就OK了,要不就是PE版本太低了。基本就这些了。

网友:
换个PE,BIOS里看看设置对没有

网友:
换PE版本太低了换高一点的,还有你系统装不进去可能是没有做引导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