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I的BIOS怎么才能成功修改?

楼主(2010-10-31):
手上有个杂牌6150的AM2板子,集成网卡带有启动ROM功能开机久了点。故找了AMI的BIOS修改工具MMTOOL把集成网卡的启动ROM模块给删了,保存原BIOS后我在把这BIOS写到主板上就不跑码了,后来我试了只要是修了BIOS任何一项在写回主板都不跑码。真搞不错这工具到底是怎么用 的。

网友:
没人懂啊?

网友:
建议到BIOS之家求教下,那的这方面的高手多的很,
老是从网卡启动这个在BIOS里设置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吧???

网友:
如果只是不要用网卡启动,可以在启动项中把它关了,,,没有必要修改BIOS

网友:
在BIOS里不能关掉网卡的启动ROM,才想到从BIOS里删掉ROM启动这个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