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提示"hpmobiledisk.sys“关机蓝屏问题

楼主(2010-10-31):
系统换win7了,可出现了以下这种情况。

1、每次关机到最后屏幕花屏,然后死机;2、每次关机到最后蓝屏,蓝屏代码:0x00000018。重新开机后两种情况都不会进行磁盘检查。

发现原来是使用了一个叫”优易U盘加密软件“出现的错误。

只要删除它的驱动就可以了。具体解决方法如下:

它有一个驱动文件和两个注册表项:

C:\Windows\System32\drivers\hpmobiledisk.sy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Enum\Root\LEGACY_HPMOBILEDISK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Set002\Enum\Root\LEGACY_HPMOBILEDISK

第一个找到路径就能删除
第二,三个删除注册表因为权限不够,删除时总提示删除出错,无法删除。

所以,下载一个软件 ”psexec.exe “工具(注意不要下到带毒的,汗。), 把这个工具放在System32下。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psexec -i -d -s regedit.exe

它会弹出注册表,找到上述两个驱动信息删除。

完成,重启,关机还是蓝屏,不过是最后一次。

下次关机和重启都不会了,烦人的蓝屏终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