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8130A不通电

楼主(2010-10-31):
我是修
笔记本
的,对打印机是小白。HP Q8130A不通电,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笔记本

网友:
请各位打印机师傅多多指教啊呵呵。

网友:
检查电源适配器是否损坏。什么?主板坏了?扔了吧。

网友:
人家的一体机来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喷墨打印机吧,一般都是把开关电源内置了,那就先查查开关电源,感觉上打印机的电源坏的极少,看看电源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