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改善散热问题

楼主(2010-10-31):
V3000显卡通病众人皆知,但是修好之后为了不返修好多人在散热方面想尽办法,有的加好胶有的加铜片 ,有的把风扇改长转,不知道哪个方法最好,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我发现上面几种方法效果都不是很好,谁有好的办法改善散热没有
显卡
通病

网友:
有铅换无铅

网友:
冒失目前只有加铜片算是比较理想的方法了

网友:
没得选择,能想到的办法统统都用上就行了。

网友:
一般加铜片,改不改长转根据客户的意愿,毕竟有些人喜欢大半夜玩电脑,怕风扇吵到同寝室的人
不是我黑,能少保修期尽量少。。。一般客户修的时候态度都是,先修着用,再坏买新的了。

网友:
加铜片是必须的。如果可能的话把D壳的散热孔扩一些,效果非常好,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愿意。

网友:
建议客户不要玩大游戏也是必须的,装上鲁大师,温度高了给客户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