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改高压板没效果

楼主(2010-10-31):
客户刚拿来的时候通电一看亮一下就灭,以为是高压板不行  但改了高压板后 ,好过一次 多试两下就不行了,   他那个显示器不好改高压板我就把灯管的线加长, 下      不知道是不是 改的时候那里接触不好,唉没办法等下在给他搞一下了  烦啊  才报他八十   不知有哪位大哥见过这样的情况,,我想确定下  下次看到的时候就不用在那里查了,谢谢

网友:
灯管有问题

网友:
LG的吗,查查灯管吧,应该有一条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换了还不行就换灯管吧,八十的价格报得有点低吧

网友:
灯管有问题,灯管线对调一下看看,我修过台笔记本的屏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肯定是灯管有问题,用外接的灯管试试    看哪根灯管有问题

网友:
把灯管的线对调下,试试,不行十有八九就得换灯管了

网友:
先检查 灯管如果好就查电源,其实电源引起一闪而过故障也不少,一般都是供电不足引起查反馈回路跟供电电路中的电阻有没变值。

网友:
应当是灯管的问题了吧,,,单独测试一下

网友:
遇到过   是灯管     通病的···加焊    或换个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