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哥们看看这个用在什么电子产品上?(大虾快来啊!)

楼主(2010-10-31):
两个是在一个红色的袋子里!
有朋友说用在UPS电源上!
帮哥们看看这个用在什么电子产品上?
叫什么产品?
批发价值是多少?
电子产品

网友:
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但这几样也不值多少钱,,,

网友:
看样子,是不是空调的代用套板呀,,但如果是的话,那也是缺少一个控制板,,这个只是接磁阀的吗,,

网友:
照片很模糊,看不明白!

网友:
不值钱,一个是继电器,一个是按键

网友:
可能是空调的电控板,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
有人说打印机上!有人说UPS电源上!你们又说空调上!哥糊涂啦!!!

网友:
感觉像继电器

网友:
空调室内机继电器板和按键板,继电器板不超10元,按键板2元左右,你这个是通用套件上的!一般修空调只换控制板,所以这2个东西就省下来了,建议拆继电器卖吧!

网友:
传说中的垃圾

网友:
谢谢啊!老康维修 !
麻烦了!

网友:
就是继电器值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