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v88主板跑码13

楼主(2010-10-31):
华擎P4v88主板有时能正常开机,重启后就跑码13无显示,会是那里问题呢。。

网友:
内存不过,也有可能是桥的数据不良。

网友:
我单独主板试,次次可以正常显示,接硬盘就偶尔会跑13,硬盘换过来试,IDE接口也换另一个试,还是会跑13。

网友:
IO  BIOS    或 CPU座 空焊

网友:
烤一下南桥试一下啊!

网友:
跑13的时候,键盘灯可以正常闪烁,就是没显示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加一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