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 C61主板 集成不显示 插独立可显 后来又几个月吧独显也不显了。

楼主(2010-10-31):
顶星 C61主板 集成不显示  插独立可显
后来又几个月吧独显也不显了。
插PCI的显卡能显示  BIOS刷了下能读不能写 换好的BIOS 能写,还是集成不显 独立也不显示。 代码正常到7F 也有滴一声开机音
就是没次开机要过3边C1 半天才能走完代码。压别桥也不行。内存也换了。量电压感觉都正常。
没思路 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
上BGA烤下试试  虚焊面大

网友:
换显卡试了没有?
C61单桥的,桥最容易出问题。我估计你的这个板桥的可能性90%

网友:
建议重植加焊没什么效果加焊不好再重植桥也好容易死

网友:
呵.呵  我跟"天天修电脑"的那位大哥想的一样.桥的机率是90%!!!! 不能说肯定要让我确定的话我也就确定是桥坏了. 你自己按下试试!不行就自己加焊一下试试.不过这样即使修好了但最后还是会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