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加一个独立声卡没声音

楼主(2010-10-31):
为什么我加一个独立声卡没声音  ,  声卡放在别人那里就可以,板子没问题的,驱动也没有问题是不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方法1:系统里面设置独立声卡为输出
方法2:直接在BIOS里关掉板载声卡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客户拿电脑来说主机没有声音了,,查看驱动和调节音量设置这些都是正常的。进BIOS把AUDIO这些相关选项打开还是不行。。于是摸主板上声卡芯片都很烫手。。给客户说声卡芯片坏哦。要么加张独立声卡要么换个声卡芯片,客户说加个独立声卡。加了一张独立声卡上去把驱动安装上还是没有声音。。。最后把主板上的集成声卡芯片取了。进系统有声音了。。楼主是不是你的集成声卡也坏了。如果什么设置都还是没有声音就取下声卡芯片试试。。。  还有些电脑要下载个XP/WIN7音频管理器即可有声音。。

网友:
面板插口不正常也没声音,看音频跳线正常吗?

网友:
BIOS里面把集成的声卡屏蔽

网友:
在声音和音频设备里,音频栏,默认设备改成你新加的声卡即可

网友:
把集成的拆掉在BIOS里面再把它禁止,还不行就是你主板PCI总线有问题打各个数据的值。

网友:
你这也许还要在声卡那个管理软件中设置一下,,,

网友:
前面板的音频线插好没有,没有跳线也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双声卡单时候记得把那个没用的声卡给禁用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