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暗屏的维修

楼主(2010-10-31):
昨天有个客户拿来一台东芝的笔记本  说开不了机     由于我在忙 就只是接过来开起来看一下仔细一看原来是暗屏有图像 只是没有背光而已  我就给客户说 要么高压条 要么就是灯管  但我今天可能没时间 只能放在这里  客户可能是赶时间也很爽快的答应了    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都忙的差不多就拿过来看看   我先把屏的b壳取下之后心想插上电源开起来先看看高压条吧 看供电都出来了没有  所以马上动手  开起来之后直接用万用表20v直流电压档测了一下屏线接口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哈哈  和保险相连的线路居然没有十伏以上的高电压  只有两路3.3v一路控制  一路亮度调节吧   这个机子是十九伏供电应该是少了一个十九伏没出来    所以怀疑屏线中间有断线   所以只能把整机都拆开了  唉     可惜没时间了要下班       所以今天早上一来就在搞这个东芝找到主板上的屏线接口 小心的取下屏线测一下供电的那根线居然不通   再通电测了一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有18。几v的电压  所以判定此供电到高压条的供电线中间有断线  到这里基本上都结束了   飞好线之后不出所料 亮机    打电话给客户报价340元   哈哈   没办法

网友:
你们那里什么地方呀!我们这边暗屏的收不到那么高!郁闷,连你报的一半的价都没有!

网友:
我给他说屏线和高压条都坏了   高压条换一下屏线修一下       关键你要会忽悠   光会修是不能赚到钱的

网友:
我改一个通用高压板才150元,你真牛!这个帖子的精华在于价钱并不是在于技术!!!

网友:
做人要厚道一点,收了340就最好换一下,这才对得起客戶
把高压条和屏线留下来下次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
不光要有技术,还要会做生意

网友:
佩服楼主的做生意的头脑,向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值得学习...

网友:
怎么不说主板坏了1500,或屏坏了800呀?看来你娃还是不够狠

网友:
老板啊··忽悠哦··

网友:
呵呵  。,高手啊  ,我见过装个360杀毒就收280的

网友:
遇到个修空调的,被耗子转进去把电源咬断了,直接拧上就收了400,呵呵,算你狠

网友:
你哪个地方的?无高压暗屏能收到三百多,佩服学习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hehe
还有更狠的   客户拿来时候黑屏  就给客户说显卡 450元  先放着   结果插拔一下内存就好了   钱照收

网友:
这样的客户多点好啊~~多体谅人~

网友:
楼主非洲人啊 这么黑·我 们这边  你收他贰佰他都说你敲诈···

网友:
高人啊   厉害 楼主真会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