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关于各、供电、时钟、复位测试点

楼主(2010-10-31):
只知道供电的测量。不知道时钟。复位的测量。如内存插槽DDR DDR2的时钟、复位在哪个针脚上。。 PCI上的A15复位。B16时钟知道。。但是很肤浅。。。希望有这些通俗易懂的测试资料的朋友,麻烦发给我一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
买套假负载不就可以了吗?还省得找。

网友:
就是.CPU假负载.内存和PCI槽的打值卡都标的清清楚楚

网友:
好的,谢天谢地了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 我想最好是自己知道在哪些关键点测量。假如有时候没有假负载的时候不就测量不了了。。。不一定假负载随时都带在身上的。有时候在外面这些地方维修。

网友:
DDR1  时钟16 17 PG 1.25V 系统管理总线 91 92
DDR2 时钟137 138 PG 0.9V  系统管理总线 119 120
DD3 复位 168 时钟63 64 PG 0.75 系统管理总线 118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朋友哈。我想麻烦请问下。系统管理总线是什么意思啊????有些专业术语一时想不起来 呵呵 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系统管理总线我也不知道啥``它就是内存一条必不可少的信号线``记得必须要有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麻烦请问下楼上的朋友。。。DDR1与DDR2复位测试点在哪里啊。。。是不是DDR1.   2   没有复位的。只有DDR3才有。。。。。。。他们说那种上拉电压又是指什么啊。。比如DDR2有1.8V的供电电压。。有0.9V的上拉电压?????  DDR1。供电2.5  1.25那个电压又是什么??????

网友:
我也是不太懂要测哪些?学习了

网友:
去我的主贴  里面有测试点表格

网友:
1   2  代的内存没有复位、三代的晓得哦、、

网友:
还是买假负载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