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胜利 、、、续

楼主(2010-10-31):
请允许我借用这个标题
  电脑是害怕==hp的
hp 6325
开机屏幕只闪了一下
外接有显示
没有背光没有图像
报了显卡
开始检修
发现有时候能显示正常
可是再开机又那样了
高压条上面没有控制信号
有5v 对地也正常
就是没有控制信号
拔掉高压条
乖乖
有图像那个害怕的logo了出来了
故障可以锁定这边高压条了
本来想带换一个通用的
用完了
只好来修了
先把保险断开了
还是一样
把保险边上的电容取了
看来罪犯找到了
上了保险
开机显示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维修完毕

ps:没有想到电容会引起高压条保护
可是屏没有显示是怎么解释呢

网友:
显卡报多少。

网友:
电容漏电了

网友:
有意思,这倒是个新的现象。有没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
那的保险呢?你怎么就想起来换那个电容的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坛子高手学的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显卡啊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