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0-31):
最近电脑的网络显示总是一个感叹号!网络被限制了,是怎么回事!经常会出现的,没有感叹号时也上不到网。偶尔会正常,·················急救!
电脑

网友:
我有个朋友出现过这种情况,换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按楼上的方法行

网友:
不能自动获取IP地址造成的,你自己设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1,网线长吗? 长,网线数据传输不正常找不到IP,
2,陆游器有设置权限吗?有,重设下就好了。
3,本机网卡不正常, 无法正常获取IP 协议, 更换网卡!

网友:
重新设置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