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GEPRO-M点不亮

楼主(2010-10-31):
       华擎主板GEPRO-M点不亮,查CPU供电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内存只有0.94V,不正常,DDR I的应该为2.5V,跑线路,发现有一个八角的芯片和内存供电的MOS管相连,有一点起泡,请教大家一下,这个八脚的芯片是什么功能的?有没有PDF图?是不是稳压的?上面有两行字4500M,252513。谢谢!!!

网友:
双路供电 左N右P

网友:
4500是双路供电线路中用得最多的一个双MOS管

网友:
是P+N的一个双场管,,

网友:
双MOS管 要是没芯片换可以直接1连接5678

网友:
复合MOS管,随便找个45XX的八脚都能代换的

网友:
谢谢大家,按照大家的提示从旧主板中拆了一个,换上,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