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SLI DELUXE加电几秒钟就断电了(问题解决)

楼主(2010-10-31):
今天接一块M2N-SLI DELUXE主板短接power SW两针时不能加电,用镊子只碰其高电位的那一根针时能加电,但加电几秒钟就断电了,测POWER SW处的电压几有0.2V,对地阻值只有500Ω,怀疑这针脚对地有短路,可是没有跑出电路来,不知道这数值对不对,有此主板的朋友就测一下,或者给一张开机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
测开关针两个脚上面如果都是低电平就是不对的,应该有一个脚为3.3V或5V的高电平 查其的上拉电压正常就换与其相连的开机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把OC574这个电容拆了
2 OR35 这个电阻8.2K,看它是否变值      它的上端的电压为5VSB上拉
3 换Q32 7002的小MOS

网友:
回楼上朋友:
晕得很这主板上面没有标元件的代码。
你说的OC574和OR35应该是与power SW相连的电容电阻,那电容是一端接针脚 另一端接地,不过这电阻没有安装;那电阻一端接针脚,另一端接4.1V电压,这电阻8.2K是正常的。
换Q32 7002的小MOS8 是在主板的哪?请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
问题解决:是BIOS芯片旁边的那S72管子G、S间击穿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