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拖焊的问题

楼主(2010-10-31):
在基地上买了一盒焊乐宝,回来用它拖焊IO,发现怎么都拖不下来,怒了,以前都是很轻松的啊,难道是技术退步了?后来发现只要一用这个焊宝,烙铁头马上就不粘锡了,发黑。直接用松香,非常顺利。
我想问一下大家都是用什么助焊剂来拖IO的,是这个焊宝有问题还是我技术有问题,麻烦大家帮个忙看看,下面是焊乐宝的图片。

网友:
我们好多都 是用这个助焊剂来焊IO的,你烙铁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新烙铁头,换了好几个,只要用这个,马上就不粘锡,用松香正常。

网友:
酒精泡松香,一段焊锡丝,936刀头,每日三片,练习半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松香没问题,不用泡酒精都轻松拖焊。只想知道这个焊宝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我焊的方法不对。

网友:
不会吧`这样应该是你买假了吧

网友:
其实焊锡丝中有助焊剂的,选用好一点的焊丝,掌握好烙铁头角度,刀头上带满锡快速来回移动,初次练习时候,板卡可以倾斜一定角度。最好是不用松香,黑黑的还要清洗。对了,你说的焊宝我也用,只是我拿排笔刷在需焊接的地方,不是把烙铁放进盒子。

网友:
焊宝焊后是要清洗的,它有腐蚀性,一般我不敢用它。

网友:
再用松香就是了。。松香很好用。

网友:
不如用金宝 rma-218 才三十多元200克啊,应比焊乐宝便宜吧。

网友:
我是用焊宝的,很好用。

网友:
可能你这质量不好吧,,,好的助焊剂不是这样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