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10-31):
我有台IBM T42的机子,进不了系统,在进XP滚动条就死机,强行关机后再开点不亮,电流是0.87.诊断卡上不跑码.必须拔掉电源再开机又能点亮.但始终进不了系统.这又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看电流像内存,内存动动看吧。如果还这样,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拆机,装一点看看强关以后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觉得可能和供电有问题

网友:
硬盘,内存,风扇散热不良,CPU供电不良 ,都会引起,网卡,声卡芯片短路也会

网友:
先试下XP安全模式能不能进

网友:
先别做桥吧,,外设,如网卡,声卡等,也有可能影响的,,但这种非通病的,又不是本人在修,别人只能给你一个很小的意见。主要靠你自已。

网友:
应该好好看看南桥的一些信

网友:
应该好好看看南桥的一些信号

网友:
本人也是建议你看下外设

网友:
不插硬盘会不会掉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试试

网友:
不插硬盘不会死机,就是我用光盘启动后用MHDD扫硬盘都不死机.但只要从硬盘启动,在XP滚动条就死机,强行关机再也点不亮.必须拔掉电源再插上就又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