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CF-360换南桥实例

楼主(2010-10-31):
换南桥,首先需要拆南桥,我习惯用无铅曲线(基地提供的推荐曲线),运行到第4阶段时,用镊子动一下桥,如果能动了,可以直接拿下南桥,按停止键结束。拿下南桥后如图:桥拆下来以后,主板一定要清理干净,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BGA的成功率。

接下来是往好桥上植珠,首先把桥清理干净

把芯片固定在植珠台上

上钢网,这里先不要把四个固定镙丝上紧,因为你需要调角度的,让钢网上所有的眼与芯处焊点直冲着。

此时钢网调好,拿下钢网,在芯片上涂一层焊膏,现在可以倒珠了。当每个眼里都有一颗珠后,慢慢地拿下钢网

这样看上去珠不是很齐,不要急,现在需要CF360出场了。把下风嘴拿下,换个上风嘴,如图

这样吹可以最大程度避免风速过大,把珠吹跑。在加热的过程中,需要盯着点,如果有错位的珠子,需要用镊子校正。无铅曲线到第4阶段的一开始,锡珠就达到溶点了,这时前后左右就全对齐了。这里一定不要吹时间太久,看到锡珠化了就强行停止,以免吹坏芯片。

桥植好了,就往板上焊接,先在主板桥焊盘上涂很薄的一层焊膏,然后固定在CF-360上,四个固定拉杆拉紧,下风口顶住PCB板,防止PCB变形。

运行一个有铅曲线(我植的是有铅锡珠),座在边上抽根烟,等结束音乐响起。

换南桥只是这个进水机器维修的一部分,机器从早上9点修到下午两点多,维修过程就不要多说了,发此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演示一下我换南桥的过程,另外说明,CF-360较容易上手---我从小姿那买来也就一个月。

最后,祝大家发大财,行大运。

网友:
不错,我还没玩过BGA,正在瞎琢磨BGA是怎么个玩法,看了楼住的帖子总算是了解了过程,剩下的就是自己练习了,

网友:
我刚买的植球网跟楼主的一样哦。挺好用。

网友:
不错,基地的BGA很飘逸啊,很强大,等有钱了弄台

网友:
取的时候不需要加焊油

网友:
加了油不是更容易取吗?

网友:
同问,为什么不加焊油呢?这样还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
取的时候不加焊油,呵呵个人认为是保持板的干净,同时也节约了焊油啊。上的时候涂一点点,这样子做完BGA后,板还是很干净的,不影响美观。

网友:
但清理焊盘的时候还是要用焊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无边老师,刚开始因为没有SLP_S3#,先加焊了一遍,所以焊盘较脏。

网友:
植珠是不是只要用下加热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只用的下加热,曾用上风口试过,不好掌握,所以改用下风吹。用下加热,只需要在曲线开始时,点一下上风的RUN键,此时,只有下风加温,上风只吹风不加温,把上风推一边去就行了。

网友:
不错的贴子,来了半年还没有植过珠了,就连我2年的师兄植时间也非常慢,不错,有时间到基地看看

网友:
但我从这个图片的时间显示,这次植珠到搞定共消耗时间是:4个钟还要多,而且上图片的时间很混乱。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看过程就可以了,相片是事后找清晰的上传的。换南桥是维修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个机器一直修到下午才修复。

网友:
BAG真是好东东啊,可是羹中羞涩啊

网友:
CF360 是触屏的吧

网友:
取的时候,我也是习惯加助焊剂,基本上只要不是封胶的,肯定不掉点

网友:
植株还是用风枪吹,用那种能加热的钢网比较快,方便,而且还省电。bga可是个电老虎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习惯是用风枪吹的  问题也好掌握 还不容易爆桥 环保还省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