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整个板的电压再有节奏的跳变

楼主(2010-10-31):
手头上有个杂牌主板,整个主板的电压在跳变,跳变幅度是0V~8V左右,感觉无从下手。看看那个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是在不停的复位吧,查下复位吧。

网友:
我有一块和你说的毛病差不多的主板,他是INTER的主板.忘 了是什么牌子的了(嘻嘻不好意思)
它原来的毛病是开机不停的开关,也就是一直开关.顾客说是电脑死机了他强行关机造成的.这样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开机电路. 我就查了开机电路把IO 换了.可是怎么还不管用.我就慢慢的查,到最后学是没修好.顾管拿走了,拿 到另一个电脑市场.这块板子跑到我师兄的手里了,他给我说他换了一个桥的电压块.主板就不在一直开关了.但还是开不了机.到最后还是让顾客抽象了一块主板. 反整结果是换了北桥的一个电压模块 主板就不在一直开关了,不一直复位了. 不过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最后是让顾客换了一块板  打错字了,不好意思 啊!!!

网友:
开机多久了就掉了再开了??

网友:
回复二楼,不是不停的复位,就算把板子的复位短接,复位灯一直亮的时候,那些电压还是会跳变。看测试卡上C1就快要跑出来了,电压一跳闪就没跑出C1来。

网友:
回复三楼,我看你的回复以后,感觉更加晕了。

网友:
回复四楼 ,我的板子是不显示,整板电压来回跳变,跳变幅度0V~8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不就是你的板子检内存检不过,照成的不停重启,所以电压跳变,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网友:
首先感谢版主的热心。这个板子C1都还没有跑完,也就是说CPU都还没有工作完成,没有到内存那里。

网友:
时序没有跑完。你查查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这样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明天再努力一下。其实这块板修了这么久,已经没有维修价值的了。但是我不服输,我一定要搞明白它呵呵,我先休息了,再次感谢版主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