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3V主板不加点

楼主(2010-10-31):
华硕 A3V主板不加点 待机3 。 5V 电压都有 恩 下开机建电压拉的 就是不开机 是不是有通病啊 各位大哥指点下
华硕

网友:
查时序吧,看EC的,pwrbtn 信号发给南桥没有/

网友:
开机键电压拉低并不代表这个信 号已经到了南桥。看图纸查线路吧。这个图纸基地也有点位的,没点位这机器你很找不到件。

网友:
检查一下开机芯片有没有把信号发送给南桥

网友:
先查查时钟有没有工作,再就看看EC有没有信号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