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条内存把我整晕了

楼主(2010-10-31):
费了一个晚上劲一条 金士顿2代双面1G条直接把我整晕了,一开始测得正面第4 第6颗粒坏。直接搞俩HY颗粒给代换上,换完后发现还是各显示一条红线,怕自己焊工不过关,也不能确定更换得颗粒是不是都是好的于是有换个好颗粒把第6颗粒换了,换完后还那样,难道是排阻出了问题?于是又去打排阻NND 果然是有两个排阻有问题换掉后总该好了吧。。结果换完后测试单面没问题一开双面诊断卡跑 C5   得 背面估计又出问题了接着修吧

网友:
还发现个问题就是颗粒不一样大 同规格得也没法代换 NND

网友:
等收到同样大的内存颗粒时再修吧!不然修好也卖不出去!

网友:
没得换真是麻烦哦

网友:
必须要同样的芯片才能代换的
  不同的颗粒就算换成功了也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
我代换的HY的还行 位数 容量 频率都一样 用了 好几天了没啥事

网友:
用哪个软件测出是正面的坏?反正坏也会显示正面坏的!

网友:
好像C5都是有虚焊,重植好了

网友:
内存维修还不知道呀  学习了啊

网友:
已经解决了 内存条为金士顿假条 颗粒上印的是8位 其实是4位条。SPD也不对刷的是 8位1G 一个BANK的时候容量显示512能正常使用。拆去后面颗粒不够64位所以不能开机后来,把SPD更换成4位1G SPD后内存正常

网友:
支持楼主,打各排阻的对地阻值,需要有点耐心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支持下 我也遇到了现在 KST 的假的太多了    郁闷 今天  杀PCB  杀颗粒  SPD 无果 发现 KST颗粒是假的

网友:
颗粒可能无法兼容…..

网友:
假货太多了。颗粒我们都是用同种厂商的,高频率代替地频率的!焊接上去没发现问题。

网友:
学习了,内存这块还欠缺火候!希望有机会能跟贝贝老师深造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