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10-3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HP DV2000机器 开机无显 外接也无显示 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这机器基本都是显卡 于是拆机把显卡做了一下好了 但给客户验机的时候开机居然又不亮了 郁闷 !以为显卡没做好 又做了一遍故障依旧 后来发现在不亮的时候 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 停留在1.03A不动 那就是说机子在不亮的时候应该是没过内存吧 难道是北桥的问题吗? 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显卡  北桥都加焊 一下

网友:
不确定是不是北桥问题 没敢动

网友:
重新插拔下内存或打内存阻值

网友:
多半是内存没有装好,要不行再就是显卡没有做好再做一次吧。

网友:
内存都换过了 阻值打过 正常的

网友:
肯定是显卡出问题,拆下来重新植株最好,或者是跟换一个显卡

网友:
换一个显卡

网友:
修过一样的  上机器烤一下就好了 这边收150 有要100的竞争

网友:
嘿嘿、你把机子给客户了吧?你走了、人家回去就不亮了、又回来返工、那显卡是坏的 。我做了两遍,最后又换了一片,好了。

网友:
电流在1.03很有可能CPU
座的问题,看看是不是焊油进到座子里了,那样的话用酒精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