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5怎样解bios密码

楼主(2010-10-31):
高手想问一问benq r45怎样解bios密码
在论坛里找了bios,用编程刷了,开机还是有密码

网友:
把COMS电池拆下等几分钟后,再装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码片的机器?拔电池只定不管用吧

网友:
可能是程序不对吧,楼主可先把CMOS电池放下电,不行再刷程序,还不行的话只有换码片了(对于有码片的机器)

网友:
是找的bios程序不对

网友:
这种机子的密码大部分都单独存放在一个小的EEPROM里面,如果没有已知的资料的话可以自己尝试找找是哪个片子,不会太复杂。

网友:
看看是什么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