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按键F2、2、3、Q、W、A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0-11-01):
首先接这台机时客户说键盘不能用,发了一片新键盘换上就OK了。但过了两个星期左右天客户拿机器回来说键盘又坏了。检查之后确定是按键F223QWA不能用。竟然那么倒霉哪算了再发一片新键盘回来。换上后还是那几个按键不能用。顿时觉得晕了。难道还是键盘坏!没理由。从基地下天逸200的图查查。觉得应该是线路问题!终于通过一番折腾发现问题:原来是键盘接口2--MY1PC9755150脚断线!

键盘接口第2MY1接到CA1的第6脚然后通过RP15的第8脚再直接到PC9755150脚。因为是RP15PC97551之间断线。只要飞线过去就OK

网友(点评):
第一次换上新键盘后返修了就应该怀疑键盘接口电路部分了,第一:新键盘不可能坏(我还没遇到过新键盘用几天就坏的),再说要坏也不可能是相同的键不灵吧?世上没那么巧合的事。第二:说不定原机的键盘根本没问题。

网友:
打键盘口的对地主抗就知道了啊,呵呵呵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个方法好啊 呵呵 我刚才找了一个 量了下对地组织 发现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可怜的楼主钱赚不到了吧

网友:
太厉害了!学习了!哈哈!

吴朝军 -5

网友:
我也想把维修的经历发到论坛就是没有相机,没钱买呀

网友:
不错,有图纸修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线路搞的蛮通啊 楼主

网友:
请问一下  是所有的键盘口阻值都是一样的吗  因为没有碰到过短线问题  平常也没有注意这个  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  大部分我只把接口给加焊一下 还有就是IO 或者IC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 不过碰到这样的问题很郁闷的哟

网友:
这样的故障都遇到,看主板是没有进水啊

网友:
打键盘接口对地阻值不好了?有点麻烦了。不过对新手比较好理解,呵呵

网友:
楼主怎么收的费啊

网友:
  你怎么找到  那几个键是pc97551的第50脚的?

网友:
蒽  、之前修了一个 IBM X200 就是打阻止打出来的 、H8 坏了

网友:
那要是断线为啥换第一个键盘还是好的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Y200是这样的问题 也是键盘上有几个键不能用 但是没有断线 最后都没有修好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先记下了

网友:
呵呵,确实要小心阿 ,也注定的啊,既然是主板问题,你调个键盘,怎么会又能用呢,对了,阻值,一般为 100K左右吧,

网友:
高手啊 ,多发点

网友:
接一宏碁的机器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遇到问题还是要多方面考虑才行!

网友:
键盘接口对地阻值都一样,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