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个CQ40的机子,上电才0.06的电流,

楼主(2010-11-01):
今天接了个CQ40的机子,上电才0.06的电流,最后换了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思路呢?讲解下分析过程才有意义

网友:
待机也看不出多少问题了,上电过程也不说下,还有后来是怎么断定是桥坏了,也没有说明,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可能是北桥有轻微短路,赵成开不起啊来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吧,以前有修到过别的机子,就是触发电流小,除了3V,5V其他电压都没有出来的,就这样的想法,试着换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短路

网友:
北桥短路吧,,应该好量。。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上来就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