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开关管用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区别

楼主(2010-11-01):
最近修到两个电源,负载能力差,原装是采用场效应管作为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在保险处如果接上一只40W的灯管,会很亮,好象有地方短路,但是放上保险,保险却不会烧,紫线绿线正常输出5V左右的电压。查了好久,后来将场效应管换成三极管,这时灯泡是亮一下就熄,紫绿线电压也正常。
于是有个问题要请教了,辅助电源开关管用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之间线路有什么区别,元件参数一样吗?可否直接代用还是可以怎样简单地改一下线路元件来替换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场管是电压控制器件,偏置电路不一样,一般情况不能直接代换,场管比较多用在IC如3842推动的电路,三极管比较多用在分立电路.

网友(点评):
分析正确,更改电路上原器件可代用。

网友:
具体电路要具体分析,看是RCC电路还是集成电路的,集成电路的仅仅区别在集成的输出脚到MOS管(三极管基极)的阻容元件有点不同;RCC电路变压器的计算都不一样了,三极管的反馈绕组按3v计算,MOS管按6v计算的,所以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原来的场效应管是什么型号?感觉有点怪啊。灯泡很亮不烧保险?场效应管能用三极管代?

网友:
原设计是三极管的,就应当用三极管代换,,不能用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场管好象是06N03,灯泡很亮,用万能表测不出那里短路,于是我一点点拆元件,拆到辅助电源开关管就不短了,一连试换上两个K2645,灯泡还亮,于是就试着换上个BUt11af,灯泡终于一亮就灭了

网友:
楼主真是一个敢死队长,一点点拆一点试也不怕爆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的场管好象是06N03---------貌似你型号都没有搞清,06N03耐压很低的,不会作为电源开关管,估计原来就是三极管,你把型号搞错了,并且也不会出现开关管坏,灯泡很亮,还能有电压输出的情况,怀疑你这个帖子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060N03吧,600V 3A的场效应管,原来的我是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后来我换上的K2645倒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网友:
场效应管的启动电阻比普通的三极管大,其它还有什么区别啊?分别用这两种管设计的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那位高手能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拿三级管能代场管,真持怀疑态度

网友:
呵呵,LZ胆子大,不怕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