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W 蓝线电压低

楼主(2010-11-01):
一长城300W,更换两个13007后短接绿黑线,蓝线电压低有10.2V,红线电压高有5.2V,风扇也能转动,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上主板,如果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那个原件出了毛病,请老鸟们帮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查一下12V电路是否有短路或者滤波不良,12V偏低会引起5V升高

网友:
是-10.2v吧?应该正常了,上机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空载测的吧,带负载后一般都是正常的。

网友:
黄线+12V电压正常吗?

网友:
黄线基本正常达到11.84V左右

网友:
对了,上面量的电压确实是空载电压,因为有点出入就没赶上真负载。自己又没有假负载

网友:
黄蓝应当是正负12伏,一般检修更换管子后应当考虑不仅单一是管子坏的问题,是否还有其它因数,比如各级滤波电容是否容量减退?负载可以用风机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