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家悦H1100故障

楼主(2010-11-01):
机型:联想家悦H1100
故障:走完BIOS后,在进行硬盘引导前就死机。只有一个下划线在左上角一闪一闪。

1,把此机硬盘拆下到其它机,可顺利进系统。
2,把其它机的硬盘拆到这个机,也可顺利进系统。
3,不接硬盘,用光盘引导也可顺利进系统。

清空过CMOS设置。此机硬盘经MHDD检测完全无坏道。数据线换过。SATA端口也插过其它口试过。故障依旧。
关了内置网卡、声卡什么的也不行。
用SATA硬盘转IDE的转接卡也不行(在BIOS里看得到硬盘,证明我的转接卡是好的)

求思路。想刷个BIOS又没八个爪子的转换座

网友:
这个你可以用MHDD用erase命令擦除下,试试,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可以解决,但是前几天,一个联想笔记本,这样的问题,没解决,你试下吧

网友(点评):
mhdd的ERASE 和 DM的ZERO FILL我都试了。

网友:
跳线问题。。  你试着看下跳线正常不!!

网友(点评):
用开没动过的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是联想家悦机,有硬盘开不了机,去掉硬盘机器正常,没有将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试我判断是硬盘坏了,在保修期内.
保修时只说是中毒了,我怀疑与联想系统做的保护有关

网友:
没必要刷BIOS    个人感觉··

网友:
全部格掉,从新分区,应该没有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好
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您说的这种方法就是清除MBR对吧,用MHDD擦除能不能达到你说的这种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