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94gt 512t 显卡上的电容如何替换

楼主(2010-11-01):
V星z94gt 512t 显卡上的电容坏了,不知是什么型号,请高手帮忙看一下,型号如下:
89Hb 331 16
883 821 2.5v
884 821 2.5v
863 561 04v
显卡

网友:
331 16 ==330uf 16v
821 2.5v ==820uf 2.5v
其他类推
大替小

网友:
我们这一般替换电容 如 331 16V的 拿470 16V的 821 2.5V和561 4V的 都拿560 4V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