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0-11-01):
这台机子插电电流0.01A   开关上有3.3伏。按了无反应。这台机子采用的是TPS51120芯片。这此芯片没有3V和5V输出,此芯片供电19,EN1 EN2也有5V ,VREF也有2V,V5FILT也有5V 。由于对这个芯片不是蛮了解,所以像请教这位大哥们,这个芯片的控制也就是EN1 EN2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时,这个芯片才有电压输出?还有就是这个机子,待机时,到底有没有3和5V?

网友:
待机有3,5V

网友:
EN是高电平 待机也有3/5V的

网友:
谢谢各位支持,问题已找到了,今天来了一个也是采用这个芯片的机器,对着测一下,是芯片坏了,换好后3 V      5V 都出来了。也可以开机了一切正常。

网友:
一般如果供电 SD#和开启信号都正常并且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还是没有输出,芯片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51120 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