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路可以不要吗??

楼主(2010-11-01):
一台SONY老本电源输入隔离电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找不到来换,可以不用那个电路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电源、电池你选一个吧,嘿嘿。

网友:
有单独的  电源输入隔离电路电源管理芯片   的吗?是充电芯片吧?

网友:
跳 过,直接用电源供电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是电源输入隔离电路电源管理芯片坏,可以不用这个吗?

网友:
你 还能看见芯片是什么牌子或者型号么,要是去掉了可别烧的呼呼响啊

要就是一个场管可以端接 这个没事

网友:
还没这么干过

网友:
这样做的话就缺乏保护作用了,直接接的话,按理论上来分析是可以的

网友:
这样缺少保护,如果AC有问题,是不是会大面积烧坏主板!?

网友:
谢各位了,这几天忙了点,又来一台IBM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个MOS管跑电路都不知连到哪,还找不到是哪个管理芯片控制的,刚学,自学没师傅真是一个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