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主板没搞懂电路 高手帮看看

楼主(2010-11-01):
收到送修的2块硕泰克754阵VIA芯片组主板 ,故障是开机重启灯常亮 无CPU供电。这种板子用的是8282M 根据它的时序检查发现到第5步12脚输出内存控制电压 正常时候应该为5V左右 但是此处只有1.3V 而且内存2.5V的供电只有1.2V 看样子故障就出现在这儿了 把Q1拆掉 再测量12脚变为5V 换掉Q1后 没想到故障依旧 以为换的场管不好 再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测量2.5V的对地200左右没有短路。转换维修方向 开始检查431 拆掉Q1后 测量431 一端是5V链接8282的12脚 但是另一端输出0.8V 记得应该输出2.5V才对 怀疑431坏了 换了以后故障依然 检查R1 R2的阻值也是正常。这时维修陷入死角 当我往回装电阻的时候无意中把R1的电阻装错了装了一个10K的电阻 没想到电压Q1的S极电压变成了2.1V 主板可以亮机但是到了检测内存的时候死机 看样子内存电压还是低了 于是我干脆找了100K的电阻换在R1上 内存电压升到2.5V 测量8282M的12脚为4.8V 但是431的另一端为0V 我拿出来另外一块主板故障一样 我直接换了100K的R1 主板修复 把电路图画了下来 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电路是不是还少了点部件呀

网友:
照这个电路图上看,R1的阻值本来就应该在10K以上吧

网友:
楼主,图是你画的吗?控制下面的那条接在两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网友:
电阻分压反馈不正常。

网友:
简单中还是有不少东西可以学到的。

网友:
电压反馈给431,431导通程度增大,电压被过度拉低,至使MOS管导通程度减少,所以输出电压也小了,很平常的反馈电路

网友:
大家多说点嘛  我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