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14C421F的屏,模糊不清。

楼主(2010-11-01):
一个液晶14.1的,屏型号是:LTM14C421F,已经把故障定位在屏电路上了!请求高手们提供思路!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下面的那个图不是图像正常吗?

网友:
下面那个图只是和不正常的对比下,第一个是不正常的,我是外接笔记本测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帮忙看下吧?小弟感谢你了!原来的驱动板就是2023 我换了个2025L刷的程序也是这样!

网友:
是不的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换根灯管试下先,不要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谢谢提醒!

网友:
晕呼呼哈 你们 灯管会引起模糊吗。。。。你们以为是迷虹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不是灯管以及背光系统的问题,有研究屏电路的师傅们帮下忙!

网友:
测量一下屏电路上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不知道这个屏有多少种电压,查屏上IC的型号也查不到PDF!

网友:
难搞好
换个屏主芯片看看

网友:
在迅维网里也搜索不到吗

网友:
屏驱动IC NRP45已经换过,还是老样子!
想到用它原装配的驱动板刷程序试下,可是一刷程序该驱动板上的按键板都一直为红色,开不了机了,不管是刷哪个程序刷的都开不了,最后网上查查:原来这个MTV512+2023L是有专用的程序的,网上找到个17寸,没找到14.1的,刷17的进去按键正常可以开关机了,但是白屏,谁手上有MTV512+2023L 14.1 1024*768的程序?给我发个,万分感谢!

网友E:
这个只能是屏的问题,折腾驱动板没用的.你先看下屏的几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是屏的问题,折腾驱动板没用的.你先看下屏的几组电压是不是正常.

屏电路几组电压啊?VGL VGH VCOM VCC?还有其它电压吗?关键是几个测试点都不清楚啊!

网友F:
是不是屏主芯片的问题呀,或者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屏主芯片的问题呀,或者是程序问题

主芯片换过,一样故障,程序刷了很多个了,现在确定是在屏电路上了

网友G:
好像还是程序的问题,今天刷了个方正19的机,和第一个图片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还是程序的问题,今天刷了个方正19的机,和第一个图片差不多

不是吧,那要找什么样的程序啊?现在用的驱动板是2025L的,原来显示器配的是MTV512+2023L,这个板怎样刷程序都刷死机,开不了,非要找MTV512配套的才行,但是找了很久就找到个17的,可以刷进去不死机,但是不能用啊?还得求救各位师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