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独显,无背光

楼主(2010-11-01):
手头有台DV2114TX的
笔记本
,以前做的显卡,客户用段时间后说看电影全屏时有花屏现象,本子拿过来开机时发现背光不亮。检查后发现背光开启信号与亮度调整都没有,这个是由KB3910提供的。
小弟新手,不懂KB3910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发出亮度开启信号???请教大家!!!
显卡已经又重做过一遍BGA了!
无背光

网友:
直接把控制信号接到屏保险上就可以了,这样即简单又方便。

网友:
直接从KB3910 24脚飞跟线到屏线接口的高压开启就可以了啊

网友:
看电影花屏,有时候也要考虑一下U的问题噢,我见过一台HP的机子,其他都正常,就是看电影会花屏,后来换个U就好了。

网友:
我主要是想确定是显卡出的毛病还是EC的毛病。。。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换改良的显卡吧.开机背光都没有,你要不要外接看看啊.
或者看电流的变化吧.电流跳变正常的话,不显示,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既花屏又暗屏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板子,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机器多半还是显卡问题。拆下重做一遍试下。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啊,外接看下嘛

网友:
客户的这个本子看电影花屏是显卡重做就已经解决了。就是背光不亮没解决,还是从屏供电取的3.3V,这本子高压板高度调整也需要接上3.3v才能亮,郁闷!不过客户用了几天这本子又拿来了,说触摸板不行,试过确实,刚开机触摸板的灯还是蓝灯,进系统就变红灯了,怎么按都不变蓝灯,进PE也是一样。。。还得再拆开查查。

网友:
今天遇到外接正常.内黑的.是屏接口前的门出问题了.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