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变形怎么修?

楼主(2010-11-01):
最近收了 2个新买不久摔了的
笔记本
主板变形了不好修呀 不知道高手都是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
笔记本

网友:
变形了基本上就报废了

网友:
扳直了再修,看运气。变形不大的话,内部不会断线的。

网友:
找维修站换好板去

网友:
如果变形的厉害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
上BGA返修台,不知能不能,搞回

网友:
这种板子修好了也不稳定 还是不要浪费时间啦

网友:
变形严重吗,要是轻微变的话,只要夹层线没断,还是有修复的可能性的

网友:
这种的没有什么希望了

网友:
BGA机器烤一会,校正一下,再修。

网友:
视板子情况而定。不过一般能修起来,我们也会和客户先说明,这个板子可能不稳定。

网友:
不好弄,我这里也有台联想的笔记本,是两口子吵架摔的,主板变形了,但还可以点亮进系统,就是文字,图像是左右扭曲的,怎么弄也弄不好,准备报废

网友:
看情况,严重变形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
主板内部无断线,BGA无掉点,就还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
我建议楼主把变形的主板放地上,使劲踩上几脚。彻底断了修好的思路。免得以后麻烦。呵呵。。。。

网友:
如果变形严重的话可以直接扔了,如果是摔变形的,就算现在修好啦,你把他锁回去的时候,肯定得弄回来。再退一步能用,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看看变形的位置,要是在BGA芯片附近的话就基本报废了

网友:
如果还能亮机的话!你不妨放到焊台,边烤边把板子慢慢拌正.我曾今就有块,不过变形不是太厉害,也是这种方法弄好的、

网友:
华硕的最易变型,堪称变形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