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11-01):
------------接了台海尔C600。测试故障为:电池可以充电,但是用电池开不了机。把适配器插上,通电开机后,可以。开机后,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接着供电。在系统里关机后,再用电池开机,就不行了。我感觉不是电池的问题,主板单插电池产生了VIN,15.8V。请大家指点下面怎么继续维修?

网友:
--------刚刚测试发现,稳压电源充电时,没有充电电流,跟待机一样的电流。0.02

网友:
隔离保护的地方看看

网友:
我是海尔售后的 。。。C600   电池不开机   绝对多数换电池就好     这个机器没有过保修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