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容质量是真不行呀,

楼主(2010-11-01):
客户一台显示器电容鼓了好几个,换完后好了,客户回家点了一天反修了,灯快闪,屏不显,
量电压跳动,5V只有3V左右,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本想放弃了,最后从5V往回量,直接到电容的,就把新换的电容换掉了,机器还好使了,

网友:
现在这东西哪有质量好地,凑合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此种现象不过不是电容是电源IC

网友:
这种东西,从来不用国产的飘过~(也未必,据说有相当一部分标着三洋、松下什么的电容还是国产的,只不过相对来讲质量好一些罢了,哈哈)

网友:
买编带包装的一般都是原装的  国产的散装的有很多都是假的

网友:
进口的成本一般要比国产同型号的高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