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的事

楼主(2010-11-01):
不触发。但是用表笔碰一下IO的67角附近就开机了。为什么呢。但是开机了也不跑码。

网友:
   换个I/O 试一试啊    你还能不能把问题 说清楚点啊 又没有发个图片

网友:
是不是32.768晶振的事呀?

网友:
先用洗板水把板子洗一下,然后再焊一下IO,不行再换IO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量一下PSON14到IO的线路

网友:
845的板,看是不是W83627的IO,67脚是IO到SB的线路。

网友:
开机条件满足了?线路跑过的?I/O换过了?

网友:
先换个IO试下

网友:
大家说的对, 不要什么都没搞过没试过就来问,这样别人也不好回答你

网友:
绝对先换IO

网友:
先换io试试看

网友:
把事情讲清楚点哦!先跑下线路看一下,不要走来就换IO呢!

网友:
这种问题当然是要先换个IO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