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J有开机声不显示

楼主(2010-11-01):
     前日接一台华硕W7J笔记本,故障现象为严重短路,经查隔离保护的一个二极管严重短路了,更换之后,可以正常显示了;此机连测了三天,都很正常,就通知客户来取机,谁知到第四天早上,机器开起来放在那里,再回过头来就黑屏了,强行关机,再开,不显示,有开机声音,不显示,觉得是显卡的问题,就把显卡重做了,还是老样子,求助中。。。。。。。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显卡问题
遇到几个了都
而且修好会出来密码

网友:
北桥加焊下试试

网友:
看下是不是板载内存,是的话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查看一下休眠开关,有的机子休眠开关坏了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是独立的一个显卡板的话多半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新显卡。

网友:
把显卡  拆出来重植

网友:
后来觉得还是显卡问题,测量了一下,北桥到显卡的电容,显卡那边出问题了,阻值变小。更换显卡OK

网友:
你是量32条合电容吧。。

网友:
重做NB加焊一个月左右就要反修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重新做显卡吧!遇见最多的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