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下半部分闪烁花屏

楼主(2010-11-01):
本人有一台方正的液晶显示器,下半部分花屏闪烁,上半部分一小段正常 ,经过检查发现为屏有问题,我想问一下,这种现象有没有可能是屏的驱动芯片损坏了?用手摸屏后的金属部分屏还有变化,请大家帮个忙。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模块松了,需要压屏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拆去用手按。看哪里松了。搽搽屏线。。在不行的话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先加焊屏IC吧,这些东西都 不能一针见血的。

网友:
不修好过修。本人有个屏拿去给专业修的没得断尾啊!

网友:
凭我小小的经验,屏上出现有正常的有不正常的,多半是屏或屏接口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要专业设备才能维修了,,,

网友:
不是屏线的问题,换过,屏线座加焊过,IC也加焊过,凡是能换的都换过,就差屏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屏芯片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屏线不要忽视···

网友:
屏,驱动板、平线都有可能吧

网友:
如果用通用的驱动板点过,那就只能够补焊一下屏电路的主芯片或更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坏,可以用通用板测试下就清楚啦